[求助] 5V转15V 电荷泵 mos管类型

楼主(2013-12-10):
看了一些输出高压的电荷泵文献,但是都没有提到mos管的类型,mos管是普通mos还是耐高压的mos啊?因为虽然任意两端的电压不会超过VDD,但是源或漏对衬底的反偏二极管不会因为高压击穿吗?我仿真的时候用
高压mos仿真不出来,用低压的就跟理论值一致,而且也没有报警告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双阱就不怕了啊

网友:
高压mos有两个耐压数据,VGS和VDS。如果这两个电压有超过常规mos的耐压值,就需要用高压mos。如果VDS超过而VGS在低压范围,可以用薄栅氧管,降低Vth。
仿真时你加再高的电压也不会提示你说管子烧了什么的,模型里没提供这个功能。

楼主:
单独的Vsb Vdb的耐压值有没有要求啊,因为正常电荷泵的Vgs Vgd Vsd不会超过Vdd,只有可能出现比如说Vs=10v,Vg=15v,vd=15v,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vgs vgd 和 vsd 都需要注意, vdb vsb 等 P/N 结电压 通常比较高,但也是有限的,需看工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