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OI工艺相对于SiGe HBT工艺做射频,有什么有事吗?

楼主(2013-12-10):
SOI工艺相对于SiGe HBT工艺做射频,有什么有事吗?请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2019-09-16):
请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2020-03-07):
SOI的线性度不如sige HBT,但是集成度和功耗低,这是很大优势

网友:
这个可以说的很多,简单点就是 SOI 可以做很好的switch,可以stack,digital的速度快,集成度高,无源器件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