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tarrc的文件

楼主(2013-12-10):
用的是55nm的工艺,lib库有m40 25 125等多个corner的库
但是nxtgrd文件却只有
funCmax.nxtgrd
sigCmax.nxtgrd
normal.nxtgrd
funCmin.nxtgrd
sigCmain.nxtgrd
请问nxtgrd不是也应该有从m40到125C的对应的各个文件么?

网友:
请问nxtgrd不是也应该有从m40到125C的对应的各个文件么?
不需要啊,抽参数的时候才有温度的问题。这个只是输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