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的proc参数为输出一个文件,那么如何定义该proc的help?

楼主(2013-12-10):
TCL的proc参数为输出一个文件,那么如何定义该proc的help?

比如我定义的proc为 fix,参数为output(一个输出文件)。

然后,最后定义
define_proc_attributes fix -info "fix: fix file_name" \
    -define_args {
         {-help          "help information" "" string  optional}
    }

使用 fix -help时,会输出一个 -help的文件,并不是help。

网友:
回复 楼主:

-info info_text

Provides a help string for the procedure. This is printed by the help command when you request help for the procedure. If you do not specify info_text, the default is "Procedure".

你是需要这种 -info 选项的功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脚本是这样的:proc fix { output } {
    set fileId [open $output w 0750]
     .....
    puts  $fileId "######"
     ......
}

define_proc_attributes fix -info "fix: fix file_name"

使用 fix -help时,会输出一个 -help的文件,并不是提示的 info信息。

网友:
   proc定义行的参数格式有问题,你参考 http://www.doc88.com/p-711614312250.html 这个文章的第4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啊,我一般都是这样写的
proc procName {var1 var2 ..} {
   body
}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啊,我一般都是这样写的
proc procName {var1 var2 ..} {
  ...
引用 楼主:

    应该写成:
proc fix args {
     parse_args ...
     set fileId [open $output w 0750]
      .....
     puts  $fileId "######"
      ......
}

define_proc_attributes fix -info "fix: fix file_name"

以上的args就是指args这四个字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明白了。一个参数时,就忘记写这个parse_args ...了。。

网友(2014-07-22):
能回答下我这个脚本是什么意思吗?
set tmpfile tmpfile[pid] [expr int (rand()*10000)]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