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path

楼主(2013-12-10):
在EDI 中report timing ,有如下情况:
BeginPoint :A
EndPoint    : B

从path上看从A 到B 的delay 是满足要求的。但是report 总是报告出clock 传播的路径,
这样会导致时序的不满足。少的时候就会放过,最后在STA的时候确认。
但是比较多的时候就麻烦些。

所以请教各位大侠,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

网友:
clock展开报的?还是说EDI报的不对,找EDI和PT相同path trace clock的方式是不是不一样,需不需要在EDI对相应的clock追加SDC制约?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这个A和B应该可能是某个存储体的两个时钟端口、又或者是某一个单元的不同端口?如果是这类路径,就要看实际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from A to B 来说,按照EDI 展开的 path 来看, A to B 的delay 比较小,可以满足要求的。
但是由于A端前面带了clock path ,导致报告看起来delay 很大,有比较大的vio。

个人认为不应该带clock path的;但是EDI 又会去report clock 的部分。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错误的path 上确实带有SRAM 单元,而且A端就是SRAM的DOUT[X]。
单纯算A 也就是SRAM的output 到B 端的delay 是很小的。

所以这里也请教如何理解此类问题,应怎么应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A 和B 分别对应的SRAM CK and DOUT[X] ,如果单独算A to B 的delay 的话很小,可以met 到timing 的。

但是由于算了clock path ,这样就不满足了。

这里请问改如何单独理解?谢谢!

网友:
那个,我还是没太懂
是这样子的report?
startpoint : A
endpoint : B
clk clk_A
PLL/PO
.
.
.
A/CLK
.
.
OUT
data arrival time              xxx
clk clk_B
OSC/OUT
.
.
B/CLK
data require time  xxx

clock展开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是下面这样的:
startpoint : A
endpoint : B
clk clk_A
PLL/PO
.
.
.
MROM1/CK
.
.
MROM/OUT[X] <---------------- begin point A
.
.
Port B   -----------------> end point B

clock 是展开的。
这里的 endpoint B 是个端口。
A to B delay 3ns  ,
时钟周期31.25ns
B 端口 output delay 20ns

计算方式如下: arrival time = PLL/PO to B  =23.3
reguired time  31.25-20-3(uncertainty)=8.15ns

由于arrival time 算了时钟路径,这样就导致有vio

网友:
port收数端不带clock么?
如果是和外部连接的,一般可以单独定义clock来对这部分进行验证吧;
或者认为是个别的path,那就另外加约束,把需要的延迟列出来,通过脚本逐个进行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这个问题可以将外部delay减小可以解决。
但是我的问题是,EDI报告问题的方式是否是正确的?
是不是一定要算clock path?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疑问可以相同的用PT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