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TSMC工艺库中做肖特基二极管的模型

楼主(2013-12-10):
请教一下大家,我所用的tsmc35工艺库中没有肖特基二极管的模型,请问怎样用该库做肖特基二极管呢?我很急需,希望能给点建议和方法。如果有相关的详细步骤的文件就更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行,工艺不支持,就不能这么搞。
肖特基二极管需要特定的注入,fab不给你做,你就做不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呢?我想应该很多工程师都会那么搞的吧,换工艺的可能性太小了,项目做到一半需要肖特基时再换工艺岂不麻烦?像台积电那样的IC制造商都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做肖特基不是难事,只不过工艺库中没有提供罢了。至于为什么不提供,我也很想知道。再说了用什么工艺不是个人说了算的,要看老总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项目开始前期就要评估所需要用的器件,如果工艺不支持,那肯定不能选用此种工艺。
    想要在一个工艺上面加入新器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要工艺厂支持你,大家都用这个工艺蛮好的,为什么要为你一家增加器件呢?而且即使能增加器件,那器件也得验证性能与可靠性,花的时间大把大把的,还要钱的。谁来买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Foundry厂都有肖特基的,只是其工艺库中没有model,仿真时调用analogLib中的Schottky会报错,只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工艺线,提供的器件不一样,应用环境也不一样的。要不然为什么工艺厂会有那么多条不同种类的工艺线呢,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的。要是一个工艺线都能通吃,干嘛还要分得那么细呢?TSMC35应该是0.35um的工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个肖特基不是你想的提供个model那么简单。进行肖特基注入对其他部分电路的影响,需要工艺厂专门的TD和PIE合作开发的,污染等级,良率,可靠性,等等都要通过测试才行,人家是开工厂的,不是给你开的玩具店。
    你是不是从来没和foundry打过交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还没流过片。不过我们老大说他们一直就是那么用肖特基的,他目前出差去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那你知道怎么处理不,除了换工艺?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打电话问老大是最好的方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想说不定就想歪了,还费劲。
    非要用肖特基,只能换工艺了。。。
    或者说他们的确有,只是没有pdk,也没有spice model,只有测试数据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楼上,打电话问,或者直接联系tsmc 的c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明天问一下老大也许有很多新的发现。

网友:
如果你確定TSMC有Schottky 那你所用的該是TSMC的BiCMOS製程 同樣的臨界尺寸製程(如.18um也有)
通常是分開的 也就是.18製程或.18 BiCMOS製程 你可能model檔案用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问题已解决,谢谢哈。

网友(2015-04-16):
楼主,求帮忙……
我最近要完成一个物理不克隆的仿真,能不能把你的这个纳米工艺库发给我用一下……  找工艺库找疯了
muyeyan@126.com
拜托了,英雄……

楼主(2015-07-02):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5-12-07):
analogLib schottky报错怎么解决的?我的库里面没有肖特基啊

网友:
说下如何做吧

到底那0.35 UM PROCESS ??
没萧基可以变出来??

一般 DIODE  DROP 跟萧基有差还是说你们自己做TEST KEY
使用 寄生方式 做??

网友(2017-07-21):
回复  p18939

    恩,问题已解决,谢谢哈。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 recovery time 快速吗

网友(2019-04-21):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具体怎么解决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21-10-11):
copy一个库中的二极管模型,修改开启电压到想要值即可。注意只能用来仿真 ,不能用来生产哦!

网友(2024-02-26):
请问楼主知道这个你们这个工艺做出来的肖特基和普通二极管版图做出来是一样的吗?还有其他工艺有肖特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