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入对管

楼主(2013-12-10):
大神,请问倒比管能否作为放大器的差分输入对管?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上传一些资料。

网友:
可以啊 降低g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在电路中需要降低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想通过减少输入对管跨导来实现,可是在书本上提到尽量不要使用倒比管——放大器中偏置模块
看到有倒比管这类结构。
你有“倒比管”做放大器输入对管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2021-11-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就拿相同电流的五管放大器来说,要gm增大,W/L就要大,W增大或者L减小,然而W的增大和L的减小都会导致输入管的输出阻抗减低,仿真结果是变化W和L值对gm和ro的影响程度一直在变,也就是存在gm增大的情况,总的增益减低。您这里说gm增大增益增大,这是不是得视情况而定呢。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就拿相同电流的五管放大器来说,要gm增大,W/L就要大,W增大或者L减小,然而W的增大和L的减小 ...

只要w/l不是大的离谱,增加就完事儿了

网友(2022-06-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大的输入gm,是不是速度也快,按照BGW=gm/Cc,如果不是,我是忽略了什么地方吗?

网友:
倒比管一般应用于低功耗场景,如果输入管用倒比管,你需要算一下offset。降低开环增益有很多种方法,减小ro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