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双时钟问题

楼主(2013-12-10):
请教一下DC综合,双时钟问题
设计中用到两个时钟,CLK1,CLK2
在要综合的模块中有两个时钟输入,CLK1 和 CLK_mx, 其中CLK_mx=CLK1 | CLK2; CLK1和CLK2同时刻只有一个有效,另一个为0

CLK_mx=CLK1 | CLK2故意放到综合之外的模块,没有放进去综合,也就是对于综合模块来说有有两个时钟输入CLK1 和 CLK_mx,里面各模块分别用这两个时钟来跑。

请问这种涉及的两个时钟的情况要怎么约束好?

我分别对这两个时钟做 create_clock  set_clock_latency  set_clock_uncertainty等,综合报告里报:
warning: design "XXX" has ‘1’ unresolved references.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use the "link" command.

网友:
CLK1和CLK2是什么关系?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那个warning是因为有模块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k1和clk2不同时有效,clk1是端口发指令时和sda一起发进来的,在接收到外部指令后,内部时钟clk2才有效,
Clk1高频,clk2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