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ipeline ADC运放建立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12-10):
最近在做Pipeline ADC,我现在运放采用了一级的折叠共源共栅+gain_boosted结构,由于gain_boosted结构会引入零极点对,普通单极点系统会有1.5ns的建立时间,但是我现在GBW在1G左右,建立时间却差不多有4ns。我如何优化一下,减少零极点对对建立时间产生的影响?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

网友:
辅助运放带宽要高一些

网友:
一般来说,doublet距离主极点越远,不会影响瞬态特性。但是对于一定的稳定精度,比如0.1%,要具体分析。贴出你的零极点,这样可以帮你分析瞬态特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doublet 放在主运放闭环带宽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