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lvs验证问题

楼主(2013-12-10):
各位大神,小弟遇到个问题,求解答:
      画了一个电路,layout VS  schematic 是通过的;      但是用icfb把schematic 导出成netlist形式,然后再用layout VS  netlist,就会提示有parameter的错误:

具体比如是layout中的mos管的长宽是6e-08,而netlist中参数是0.06,貌似是没有换算过来?

该如何修改?多谢~

网友(2014-04-02):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LVS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