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dc时的问题。。搜了好多了,还没解决。。

楼主(2013-12-1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这个是不是license没有生成好的原因。。求助各路兄弟朋友

网友:
是licensed没弄好。。。。。。
可能是你的路径什么的没弄好,也可能是你的license生成器太旧了。。。

网友:
破解、环境变量的设置,前两天也是安DC很折腾,好好查查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
你看 这是lmli2 后 syn_lic.log的内容
21:54:28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21:54:28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21:54:28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21:54:28 (snpslmd) -------------------------------------------------------------
是不是最后一句话有问题
第二:
这是dv后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Vision'. (SEC-51)
Please contact  at ldong@(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Analyzer'. (SEC-51)
Please contact  at ldong@(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dc后是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我感觉出现这种错时因为我看到有些帖子里说在生成license是要在linux下装好SCL后 lmhostid 得到 hostid后再去在windows下去制作license
在制作时按照他的方法选的是custmer(我不是在虚拟机上,我是在unbuntu上装,双系统)
现在觉得是不是制作license时出的问题步骤不对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制作方法  谢谢  折腾好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安装。linux下载scl下安装好dc;然后,破解。在论坛里面下的license生成器,在window下按照教程制作好license,再将你生成的license复制到linux下面;最后,配置环境变量。这是我的步骤。期间有什么差错都可能最后各种问题。     我的是scl安装好以后做license,至于是不是一定要scl安装以后再lmhostid,没有尝试过,个人觉得lmhostid获得的是机器的MAC地址,感觉不会有影响,不过根据教程,你还是SCL安装好dc以后再做license。还有license做好以后,你也可以检查是不是和机器的hostid一样。
    你的license应该是有问题的,做好以后首先sssverify要通过才可以!
    耐心点喽,祝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
我什么都没做
昨晚最后睡觉前生成的license 试了一下没好我就睡觉了,电脑也关了
今天刚才开电脑 启动就好了 ~~
谢谢各位。。

网友(2016-09-25):
顶一下,有时就是有这些说不清楚的问题~

网友C(2018-05-24):
同样的问题,刚解决。
我的原因是VMware安装好Ubuntu系统时,网卡命名不是eth0,百度了一下把名字改了就好了。

参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796677

网友(2019-11-08):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刚解决。
我的原因是VMware安装好Ubuntu系统时,网卡命名不是eth0,百度了一下把名字改了就好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先mark一下,不知道能否解决,看了下知乎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