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的波形大于十几ms就读不出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

楼主(2013-12-11):
spectre的波形大于十几ms就读不出了,波形文件大小只有30M,但还是读不出。之前没跑过这么长时间的仿真,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在ADE里设置:
ADE setup-->environment-->userCmdLineOption 加入-64
即可

网友:
帮顶 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设置有什么用处

网友:
回复  buckaroo

请问这个设置有什么用处
引用 网友B:

看来对LZ这个不适用
-64后,能够支持更大的仿真结果文件,32位下仿真结果一旦超过2G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
先确定你是否保存了这个VOUT节点!然后实在还不行的话,直接把VOUT加到plot的窗口里去,让它仿真完毕自动plot出来

楼主:
先确定你是否保存了这个VOUT节点!然后实在还不行的话,直接把VOUT加到plot的窗口里去,让它仿真完毕自动pl ...
引用 网友A:

已经保存了VOUT节点,能打印出,不过波形错了,如上面的附图所示。之前7G的文件也能读出,现在这个文件大小是32M,应该不是文件大小的问题。自动打印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换sandwork试试?可以在坛子里搜搜sx2007啥的~~~

楼主:
先确定你是否保存了这个VOUT节点!然后实在还不行的话,直接把VOUT加到plot的窗口里去,让它仿真完毕自动pl ...
引用 网友A:

是我搞错了,重启系统后用-64的命令能print出波形了,非常感谢

网友:
果然,我32位机,设置为-32,设置之后再重启虚拟机就可以正常显示了,谢谢~

网友:
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