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进位选择加法器方面的指导

楼主(2013-12-11):
大家对进位选择加法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料呢?书上都是给了个系统框图,具体怎么实现很没有思路呀?求大神提出指导性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原语实现嘛???还是通过算法实现?》

楼主:
回复 2# shiyinjita 版主所说的通过原语实现是指直接用mos管直接搭建电路吗?我指的就是那样子的呢~

网友:
《CMOS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里面有介绍,第十一章里面有专门讲加法器的小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是的,在FPGA中用原语实现,在asic中用cmos搭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好滴,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那版主所说的原语大概就是我理解中的verilog,vhdl这种硬件描述语言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