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天线效应,如何消除?

楼主(2013-12-11):
天线效应是什么东西,版图设计时如何 避免?

网友:
一个小尺寸MOS管的栅极与具有很大面积的第一层金属线连接在一起,在刻蚀第一层金属是,这片金属就像一根“天线”,收集离子,使其电位升高,在制造过程中可能MOS管的栅电压可增大到使栅氧化层击穿,这个击穿不可恢复。这个就是天线效应。任何与栅极连接的大片的导电材料,包括多晶硅本身,都可能产生天线效应。
一般采用跳线,来避免天线效应,列如M1,使用Via12,跳M2来走线,即可避免。

网友:
网上很多信息,搜一下!

网友:
嗯,还可以加二极管哈

网友:
2楼已经讲了大概了!
解决方法除了一般的跳线法外,还可以在栅上加类似于ESD保护的二极管电路来避免电荷在栅上的积累!

网友(2014-01-14):
加缓冲器!

网友(2014-02-13):
跳线就可以了

网友:
能具体说说跳线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二极管会不会增加电容,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加二极管?跳到高层线为什么就可以减少电子,是不是做每层金属都会 有道工艺减少电子, 什么工艺?求大神全面分析

网友:
坛子里搜吧,一搜一堆。

网友:
回复 13# smint1986 1、关于加二极管。这个加的是反向的antenna diode,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是不导通的,而且尺寸很小,寄生可以忽略。如果线不是太长,加一个一般就解决了,如果线走的太长的话,antenna diode的数量也要增加,指导antenna错误消失为止。2、跳线。这个以我的经验所谓的往上层跳线基本要调到TOP metal才行,实际跳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更有甚者还有TOP metal报antenna的工艺,我见过的只有HHNEC这个极品的工艺。我对这个工艺是恨之入骨,在这里也祝福你的职业生涯中不会遇到HHNEC。哈哈

网友(2016-08-24):
回复 网友A:

   感谢2楼细心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一下,多大面积的金属需要考虑天线效应呢,有没有大概的定量要求呢

网友:
在数字化设计流程下,EDA工具会自行补上的Antena二极管。若是模拟电路,最好在每个输入的引脚上放一个gate grounded 的NMOS,这样就不会治的Antena  rule fail了

网友(2020-10-21):
二楼说的好

网友:
看书 看书 还是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