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接收电路大神们请进,求教一个现象如何解释

楼主(2013-12-11):
小弟做了一个信号采集系统,基本架构是:(10mV、10MHz)信号-射频接口-前级滤波器-可变增益放大器(AD8331)-后级滤波器-ADC(Vpp 2V 16bit)-FPGA-上位机。
现象描述:
1.射频接口悬空,不接任何信号源,最后采集到的信息是在0附近幅值很小很小(±4以内)的底噪。
2.射频接口和前级滤波器之间断开,前级滤波器之前用一个50欧姆的电阻短接到地,最后采集到的信息也是0附近幅值很小很小(±4以内)的底噪。
3.接上信号源(来自函数波形发生器,比较纯净的正弦波),VGA增益10dB以下,采集到一个幅值相对较小(±128以内)的、信噪比相对比较高的结果。
4.接上信号源(来自函数波形发生器,比较纯净的正弦波),VGA增益10dB以上,无论增益如何改变,采集到一个幅值满量程(±32768)的、信噪比很差的结果,信号幅值跟VGA增益线性不相关。

小弟最近一直试图解释现象4,但始终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本。
我有怀疑过AD8331的输出阻抗不匹配,由于数据手册上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值,我试过后级滤波器阻抗匹配50-50、200-50、500-50,都没有改变现象4。

求教各位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大神,帮小弟把把脉,需要我在增加些什么信息的也可以留言,我会继续添加进来,万谢!

小弟QQ406534521,随时欢迎加好友,结识电路方面的朋友。

网友:
估计是数据符合问题或接口时序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测试下来,发现AD8331的差分输出好像不太匹配,用示波器测下来,差分信号相减之后的信号中心平面不在0,而是在40mV,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引起的ADC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