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ISE中可以对别人的ngc文件进行仿真么?

楼主(2013-12-11):
RT:
因为想看看别人的设计时序,所以想在ISE中能否建一个工程,单独对别人的NGC文件进行仿真,不知道这样可以么?如果可以的话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可以尝试用ise netgen 命令,将其转化为门级网标,进行门级仿真

网友:
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A:
你可以在synplify_pro下面输入这个命令:" ngc2edif  *.ngc    *.edf ",将ngc转换为edf网表文件,然后去仿真

网友:
也想做NGC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用synplify 解决么??

网友(2021-12-23):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synplify_pro下面输入这个命令:" ngc2edif  *.ngc    *.edf ",将ngc转换为edf网表文件,然后去仿 ...

大佬请问下,转化为了edf网表之后再怎么进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