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ard cell row是干嘛的,,,

楼主(2013-12-11):
弱弱的问一句。。。standard cell row是干嘛的,,,那个row orient有什么关系,,

网友:
用来放stdcell的,stdcell必须放在row 内,oritention 用来规定stdcell摆放上下方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之前论坛搜索时候没搜到。。感谢版主这么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有个问题 就是row spacing 这间距是留给布线通道么,可是感觉很奇怪,你两条平行走线  中间还怎么走线。。。好像都要布到其他层的感觉。。那不是设置为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