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输入正弦信号相比于输入方波信号会产生相位噪声吗?

楼主(2013-12-11):
如题,我想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关注fpga输入信号所产生的相位噪声问题,正弦波输入相对于方波输入会产生多大的相位抖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做信号源嘛??? 这个没有注意过,不过跟时钟有很大关系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做信号放大,比较关注抖动,在确定方案时,是想用数字做还是模拟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近直流信号的低频信号进行倍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我在做信号源部分 ,看来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啊,但是都是要想办法消除抖动的吧

网友:
是正弦波 输入还是 输出哦?

模拟信号 数字量化后肯定会产生 底噪的吧。

网友:
问下, 版主,
做信号源 主要关注哪方面信号质量呢?

信号杂散小?

用 数字DDS 产生的各种时钟信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 版主,
做信号源 主要关注哪方面信号质量呢?

信号杂散小?

用 数字DDS 产生的各种时钟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源的质量标准我不太了解哎,我做的是倍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正弦信号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噪声,杂散,抖动,这些都需要关注,FPGA内部的DDS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如果可能,买现成的DDS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