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关于buffer驱动权电容DAC的问题

楼主(2013-12-11):
各位大神,请问SAR ADC 中驱动电容阵列的buffer的负载应该怎么理解。
假如是4bit的话,电容阵列是8C,4C,2C,C,C,那么负载是16C吗?
但是不同转换阶段,电容的接法是一直变化的,并不是一直处于并联的阶段,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如果你指的是ref的buffer,那负载是一直变化的

如果你指的是连接电容的inv,负载是相应的电容与其他所有电容串联后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

网友(2017-06-08):
同问:有大神能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么?负载虽然是一直变化的,但是设计时的最大负载取多大呢?而且负载电容变化时输出buffer有大毛刺,这个大毛刺怎么消除呢?

网友(2017-12-04):
SAR ADC中关于buffer驱动权电容DA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