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读进netlist后报warning说有模块找不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11):
先读进library, 再读netlist。
这两个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可还是报说有unresolved module,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库不全?
把相关报Error的module在版图上或者verdi里查一下,看是不是空的?
我就能想到这俩

楼主:
发现问题了,link_path的时候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