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测试问题(频率抖动严重)

楼主(2013-12-11):
普通的振荡器(没有锁相),中心频率为4G,频谱仪上面有2M的左右抖动,这是测试的原因吗?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常, 沒鎖當然抖,

网友:
频率输出不稳

网友:
用很好的直流电源供电,如果有频率调谐电压,要很严格的滤波,这样勉强可以看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