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 6 mcb ddr数据读写错误?

楼主(2013-12-11):
有一个设计,发现数据有一个bit位时对时错 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高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位????不可能啊,我没有遇到过,你用的什么型号??怎么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版电路跑的好好的,第二版第三版就出现问题了,今晚定位了半天,发现FPGA用8位配置就没问题,用16位配置就出问题 ,他们好像是用ARM并行配置FPGA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问题就是好现象,但是感觉DDR2的读写跟配置没有关系啊,想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打破头都想不明白,还好他们第一版的时候是用8位并行配置,后来改了第二版第三版DDR那部分总是有那样的问题,让我找,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对比第一版和后面的改变,最终发现是那个配置线由8位变16位了,他们第一次设计FPGA,不知道哪儿没弄好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如果么有弄好,那么应该FPGA还有别的功能不正常吧?呵呵,没有用过并行配置,所以有很多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