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ADS中谐波仿真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13-12-11):
小菜最近做一个2.3-2.7G的3级功放,使用ADS进行原理图仿真时谐波是收敛的,但版图原理图联合仿真时出现谐波仿真发现最后不收敛的情况,并且从最后结果来看不像是因为增益压缩过大而产生的结果,谐波仿真控制器中谐波阶数和采样点都已经改过,级间匹配也调过,但仍然不收敛。请教各位大神是谐波仿真控制器设置不对还是级间阻抗匹配的问题,谢谢

楼主:
来个人啊。。。。。。。。。。。。。。。。。。。。。

网友:
HB控件里找到solver,可以选择的,你看看help,如果还是不行,找到option控件选择relax

楼主:
去试了下,感觉更不收敛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2014-08-03):
仔细研究

网友(2018-09-03):
非常感谢大大分享 ~!!

网友:
是这个频段任何频率点都不收敛 还是有几个点
可以先试试不扫频 跑单点的看看能不能跑 如果可以的话 就在HB的控件里的 display 里面有个 restart 用 yes 可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