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数字电路设计中是先有电路结构还是先有Verilog代码?

楼主(2013-12-11):
我以前都是直接写Verilog代码的,可是最近看论文,上面各种提出的结构,这些电路结构是怎么保证能实现正确功能的呢?(是不是只能通过用verilog完全照着提出的结构写一个个门就可以了呢)
还有是不是这样啊,比如对于一个处理过程,我脑子里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我希望他是并行的,然后我就用verilog相应的语法去描述,然后综合,但是综合成什么样子我是不知道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电路,后代码,至少脑子有电路的雏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种论文里面的提出的结构好细致啊,就是很细节的样子,这个是怎么整出来的啊,感觉压力有点大啊

楼主:
问题太水勿喷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种电路是综合出来的结果,具体加法器的算法,在很多书籍中都有介绍,,,,比如 精通verilog设计 这本书 就有加法器的很多种类

网友:
经验多了,写代码时候就知道综合出来是什么样子了。
然后就可以先出方案,再写代码实现了。

一开始就写代码是因为需要try一些时序之类的,以后需要try的越来越少,就没必要先写代码了。

网友:
做软件硬件的方式都一样  先想清楚 然后在编码。
1,  如果是要完成一个大事情  先考虑处理流程  你可以用流程图画出来
2,  流程每一步做什么事确定后,  如果还是很复杂 继续梳理子流程。
3,   当每个步骤做得事情自己认为都简单明了了  一看描述脑子里电路就出来了  你就可以开始编码了!

一般不主张没有想清楚就开始编码  编码时还要综合考虑功能和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