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在stream in时候 无法载入tf文件

楼主(2013-12-11):
之前还好用。突然就不好用了。log信息只有图片中的几行。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4-08-27):
顶!麻烦高手或者斑竹些出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把你具体virtuoso streamin 的菜单贴出来,怀疑你选项搞错了,

output那里是opus db,不是techfile,

virtuoso streamin/out是icfb的最简单操作,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上传图片,不知道成功没。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做的stream in。还是出错了,不晓得是不是techfile有问题

网友:
看上去没错, 用了layer map么,在 user defined data 里面的layer map table填写map即可,

可能这个tf有点问题,能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
这个tf是 cdb还是oa 格式的, 40 cds有2个格式的t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路过,看到版主回复,忽然想起自己一个疑惑:处理不同工艺的导入的时候,有时候需要map+tf,有时候只需要tf,有时候自己也需要尝试一下,请问版主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什么在导入的时候一定可以成功的方法。

网友:
多数情况下需要map,而且map也是fab统一提供的, 标准些 ,

map的意思是把gds的layer map到fab认为的层次上(通常就是tapeout layer这些意思),
否则就不一定是这些层次了,

网友:
LZ的temp file中的脚本是什么内容啊?

网友(2015-01-07):
回复 网友B:

   oa格式的tf,就必须用mapping文件,因为oa的tf中,没有streamLayer行,是没有mapping信息的,如果不用mapping文件,生成的GDS中,会少很多东东。cdb的tf,其中有mapping信息,所以,mapping文件可用可不用。

网友:
oa
和cdb不一样的, 一个ic61 ,一个是老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