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的流片表格

楼主(2013-12-12):
由于需要流片而填写SMIC的流片表格,工艺是SMIC180um LOGIC ,表格的最后一项是用过哪些层。如下面的截图所示,另外我贴出了导出GDS时候的PIPO.LOG文件,求助能不能帮我填个示例,如果能解释下为什么这么填就最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gds数据是由gds no. 以及data type来组成的,而mask code和gds no. 存在对应关系,但是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张mask可能对应一个gds no. &data type的layer,也可能对应几个gds no.的layer(进行逻辑运算)。所以mask的layer需要foundry提供资料文档,搞清楚哪些gds layer是mask layer,哪些是mark layer,哪些是需要logic operation的layer,一张mask存在几个mask layer。这样你就知道你的chip需要多少张mask。

网友:
查看masking tooling文档,所有mask layer都在里面,是否为运算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