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求解 器件类型 工艺类型 急!!

楼主(2013-12-12):
图片中是什么器件?是用的哪种工艺?求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高压bcd工艺吧,不对的话高手请指正哈

楼主:
有人帮忙看看嘛?

楼主:
有人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这很像是ST的BCD工艺,或者National的BCD工艺。很明显power IC.

网友:
应该是BCD工艺,再具体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5楼正解 ,话说你怎么得到了这图却为啥会不知道工艺呢?

网友:
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