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时clock buffer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clock buffer一般用于CTS,但是我做综合的时候,由于有的基本输出端负载很大(实际上也很大),普通的buffer驱动能力都不足,因此DC在路径中插入了clock buffer来驱动。我想问下,clock buffer能用在除clock tree以外的路径中吗?这样的负面影响是什么?谢谢!

网友:
clock buffer和普通buffer其实功能上是一致的。
但是,clock信号翻转率,占空比之类的指标要求比较严格。所以一般的clock buffer会添加一些保护之类的东西来增强SI,等等
所以面积一般会大一些。
而且,在lib里,clock buffer往往是默认为dont use。  在CTS的时候,加入到一个专用的list里面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耗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