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为什么做了P&R后,网表中的buffer数目少了几万呢?

楼主(2013-12-12):
dc生成的网表,发现后端P&R做完placement以后后,网表中的buffer数目少了好几万个,第一次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大神给讲讲这是为什么呢?在dc综合的脚本中,有什么选项可以让dc不要插入这些P&R会去掉的buffer吗?
O(∩_∩)O谢谢!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这么一说发现我的design也有减少几百,但是剩下的尺寸变化比较大;你说这情况是不是综合时候制约给的太严格了

楼主:
自己来顶顶,下午查资料,只找到了一个线索:禁止dc给high fanout的net插buffer,但是没有试验成功~
可能命令用的不对,也可能压根不是症结所在。请大牛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place时会删掉一些驱动能力小的buffer,(工具觉得没什么用的),对design没什么影响。反正后面还要优化。

楼主:
我这里是hold给的约束太大了,把hold改小,综合的面积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