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12):
Altera:本人在实验仿真中遇到一点问题,在仿真中,我会用always语句产生一个时钟,这个语句是依赖于时间单位的。另外,我有一个计数器,这个计数器带有同步复位信号,但是我也想用时间单位来计数。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计数器语句如下:

always
   if(!rst)
      c = 0;
       else if(done_sig)
          c = c + 1;

这个代码是不能执行的,因为我的仿真不会出波形。

always@(negedge rst)
   if(!rst)
      c = 0;
      else if(done_sig)
         c = c + 1;

这个代码仿真会出现波形,但是 c 一直为零。。。请问大神们,我可以用系统时间单位使得C 每遇到一个Done_sig都会增加1么?

网友:
语法和电路多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clock 这个关键字就表示是以时间单位计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