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encounter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2-12):
在使用encounter进行布局布线时,在添加电源环的时候,只添加左右两边,不添加上下两边。在最后检查连接性的时候,总是出现连接错误,错误的原因就是左右两边的VDD,VSS,没有连接。为什么。难道只能添加环吗?不能只添加两边、或者三边。。求解释

网友:
看你的具体设计要求了,个人认为只要满足了pwr的需求,就没什么问题,功用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你检查连接性的时候,stripe和PWR的special net做了么?

楼主:
做了啊。还是有问题。

网友:
麻煩看一下follow pin有接到左右兩邊的ring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学习了,新手求指教

网友:
verifyPowerVIa检查   connect连接也检查

网友:
verifyConnectivity看一下有没有open先

楼主:
有没有open先?啥意思?

网友(2015-05-04):
do you have 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