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dlLib中的opamp怎么用啊!?

楼主(2013-12-12):
RT,这个运放怎么用啊,搞了半天都没搞明白,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啊,谢谢了!!!下图为运放的symbol,后三个图是他的veriloga代码!

运放

运放

veriloga代码1

veriloga代码1

veriloga2

veriloga2

veriloga3

veriloga3

楼主:
我去,审查通过了!!!!!!!

楼主:
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2014-03-29):
回复 楼主:

   notworking

网友A(2014-07-23):
楼主你好,最近学习DAC设计,需要用到运放,希望通过一个理想的运放先来测试下其他部分电路,然后调用这个symbol之后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了。还请楼主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veriloga 的code里不是有说明么,照着填就是了。就算什么都不填,也能用,只是参数都是默认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请问下,那关于vref的取值呢?

网友:
输出共模电压是相对于Vref的,即开环时,当输入短接时,输出=Vref.

网友(2016-06-18):
楼主这个veriloga源代码哪里找到的啊 !!!

网友(2017-05-11):
回复 网友C:

   cadence自带的库 ahdlib好像

网友D(2020-12-21):
问一下楼主,您的这个opamp仿真结果怎么样啊?为什么我的仿真结果跟自己设的不一样?你的vref给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您的这个opamp仿真结果怎么样啊?为什么我的仿真结果跟自己设的不一样?你的vref给的是什么 ...

Vref什么都不接就行

网友:
里面参数不用填,Vref也什么都不加就悬空就好了,可以直接使用,我这里是用的单位增益缓冲器

网友(2021-02-05):
什么都不接可以吗?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最近学习DAC设计,需要用到运放,希望通过一个理想的运放先来测试下其他部分电路,然后调用这个s ...

大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知道这个理想器件opamp怎么用嘛,为什么好像输入输出摆幅有限制呢

网友E(2023-12-08):
Vsoft表示什么?该如何设置?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E:
Vsoft表示什么?该如何设置?

找到了吗?

网友F:
这个器件好像是个单极点运放

网友:
如果只想要一个理想的运放,可以用vcvs元件。如果要一个理想的OTA,可以用vccs元件,感觉这样更简单

网友G(2024-03-27):
引用 网友F:
这个器件好像是个单极点运放

内部节点r1和c1就是控制这个单极点位子的

网友H(2025-04-17):
请问这个VerilogA代码是怎么找出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VerilogA代码是怎么找出来的呀

找到了,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部节点r1和c1就是控制这个单极点位子的

想问下rout是影响什么,发现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时,rout越小,增益越趋近于设置的gain

网友(点评):
运放的输出阻抗啊,驱动能力吧。但你接成了单位增益负反馈了,增益不应该是1吗

网友:
我整理了一下,仅供参考,https://www.wolai.com/6pFU9wKie6bJQHUEPpn6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