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in 将网表导入产生电路

楼主(2013-12-12):
cdl in 将网表导入产生电路的时候,在没有map文件的时候所有的管子变成pfet了,有map文件的时候所有的管子变成P管了,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前辈吗?

网友:
写一个M安排file就好了!

楼主:
“写一个 M 安排file就好了”
这个是什么文件啊?
我用的是Map文件啊,这个文件我写过没搞定,
我的map文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devMap := pfet mp
  devMap := nfet mn
这样导出来的电路,出现了mp 和pfet管子,所有的mn管子变成pfet了

网友:
应该要把它的衬底类型也一起定义吧

楼主:
定义管子类型:propMatch :=  subtype mn
                    propMatch :=  subtype mp

加个没有用的,效果跟没加一样

楼主:
我的map 文件是这样的

devMap :=  pfet mp
propMap := W 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mp
propMatch := subtype mp

devMap := nfet mn
propMap := Ww L l M m
addProp := model mn
propMatch := subtype mn
导出来的电路p管变成mp(这个是正确的),n管变成pfet(这个出问题了)
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20-10-13):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21-08-20):
楼猪怎么解决的,map文件怎么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