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 多模激励 怎么看总的S参数

楼主(2013-12-12):
得到的结果是  S(1,1;2,1)之类的。。。。。。

   我只想要一个总的S(2,1) S(1,1)

大神,求解~~~~~~  拜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下 吧

网友:
怎么还多模激励???是多端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共2个端口

网友:
s(a,b:c,d)
a=port a
b=s factor
c=port c
d= s fa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