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PR如何加速?

楼主(2013-12-12):
各位大侠,请问用ICC工具做PR有什么办法或者设置可以加速呢?绕线方式是zroute,使用了"set_host_options -max_core 10"命令,规定用10个cpu去跑placement和routing,结果还是很慢,非常慢,有何方法可以提速呢?

网友:
是不是有很多Violation呢?什么工艺 ?你的规模多大?大概要跑多久?

网友:
    先评估一下congestion吧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log中的iteration有几次,次数很多(比如30以上··)都无法收束的话,应该是design本身无法布通。
如果是design的问题的话可以试一下:
1.事前查看congestion,找到问题、
2.在route时设置一个比较小的iteration上限,通过short的结果去查看哪里布不通,进行修正。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我觉得还可以减少不太必要的corner,适当放松约束条件,再就是你设定了10,实际的执行有确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