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同样一条路径,iCC与PT结果不同?

楼主(2013-12-12):
ICC: Startpoint: u_b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ps_clk)
  Endpoint: u_b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2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ps_clk)
  Scenario: func_wcl_c
  Path Group: i_ps_clk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Voltage
  ------------------------------------------------------------------------------------
  clock i_ps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u_b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1_reg/CK (DFFRPQ_X0P5M_A9TR40)
                                                          0.00       0.00 r    0.99
  u_bi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1_reg/Q (DFFRPQ_X0P5M_A9TR40)
                                                          0.13       0.13 f    0.99
  u_bi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2_reg/D (DFFRPQ_X0P5M_A9TR40)
                                                          0.00 &     0.13 f    0.99
  data arrival time                                                  0.13

  clock i_ps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clock uncertainty                                       0.05       0.05
  u_bi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2_reg/CK (DFFRPQ_X0P5M_A9TR40)
                                                          0.00       0.05 r
  library hold time                                       0.11       0.16
  data required time                                                 0.16
  ------------------------------------------------------------------------------------
  data required time                                                 0.16
  data arrival time                                                 -0.13
  ------------------------------------------------------------------------------------
  slack (VIOLATED)                                                  -0.04

PT:

Startpoint: u_b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ps_clk)
  Endpoint: u_bi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2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_ps_clk)
  Path Group: i_ps_clk
  Path Type: min
  Scenario: func_wcl_c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_ps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19       0.19
  u_bi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1_reg/CK (DFFRPQ_X0P5M_A9TR40)
                                                          0.00       0.19 r
  u_bi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1_reg/Q (DFFRPQ_X0P5M_A9TR40)
                                                          0.10 &     0.28 f
  u_bi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2_reg/D (DFFRPQ_X0P5M_A9TR40)
                                                          0.00 &     0.28 f
  data arrival time                                                  0.28

  clock i_ps_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20       0.20
  clock uncertainty                                       0.05       0.25
  u_bit_ctrl_logic/u_bit_ctrl/rp_enable_d2_reg/CK (DFFRPQ_X0P5M_A9TR40)
                                                                     0.25 r
  library hold time                                       0.00       0.25
  data required time                                                 0.25
  ------------------------------------------------------------------------------
  data required time                                                 0.25
  data arrival time                                                 -0.28
  ------------------------------------------------------------------------------
  slack (MET)                                                        0.03

不理解的是为什么icc的clk 是ideal的,我是ICC布局布线后report_timng的。

楼主:
这个问题看来得版主出面帮忙解答了

网友:
ideal vs propagated ??
check "set_ideal_network" & "set_propagated_clock" in the sdc file~

网友:
你在ICC report_timing 之前 请设置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二位的回复。当前进展如下:

1.与set_propagated_clock关系不大,因为icc 中cts后,built clock are propagateed automaticaly

2.我做了实验,原因是report_timing,我增加了-scenario [all_scenarios]选项,因为该项目工艺是40nm ,需要考虑mcmm。如果去掉该选项,则无ideal clk

3.-scenario [all_scenarios] 选项是要加上的,原因我在进一步去学习。

网友:
我记得有个帖子好像说过,因为算法不一样~~

网友:
那个,如果一样pt就不用卖了,不过可以人为的根据实际情况调整icc的rc抽出,让结果更好的保持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执行MCMM,某个scenario中的clock为ideal。需要在所有的scenario中执行一遍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