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测量高输出阻抗的 voltage reference

楼主(2013-12-12):
一个self-biased voltage reference 输出电压Vref=0.3V左右。
仿真出来的Vref节点的输出电阻有41M左右,这么高的输出阻抗,留片之后要如何测量呢?

一般的测量仪器的输入阻抗没有这么大吧?

如果要测量是否需要 test circuit呢?什么样的testcircuit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懂的大虾请指点一下

网友:
添加个跟随。输出也要注意ESD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具体说说,本人新手,求指教,先拜谢啦

网友:
opa 接成 unit gain buffer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台式的数值万用表,示波器的探头阻抗为10M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也就是说 用一般型号的台式万用表就可以了是吧?我刚刚也查过几款台式的万用表,输入阻抗都在1G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voltage reference的Vref只有0.3V左右,这样跟随器可以用么?

网友:
你这个东西要是做成功了,@我一下啊。

网友:
这么大输出阻抗也能叫vref?

楼主:
回复 网友D:
voltage reference肯定不能当稳压源用吧,如果是用来驱动其他mos管的gate端,并不是当电流源用,输出阻抗应该也就没有太大关系吧,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那这样的vref用途就太有限了,驱动力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不是驱动这种Gate端的话,负载电流的抽取肯定会对Vref的稳定造成很大的影响,或者可以说,Vref就基本不能正常工作了,也就起不到Vref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