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中数组的处理

楼主(2013-12-12):
现在有个perl数组@array = qw/1 2 2 3 4 5 5 6 6 7 7 8 9 10 10 11 11 12 13 14 15/;由数字构成的升序排列的数组,其中有些数字会出现两次,其他只出现一次。 我现在对@array进行操作,把出现2次的数字取出来放到一个新的数组@duolicated_array = qw/2 5 6 7 10 11/; 现在我想继续操作@duplicated_array,请问,如何@duplicated_array拆分成3个字符串或者数组,分别为:“2”, “5 6 7”,“10,11”,也就是如何把数组中连续的数字放到一起,单个的放到一起,谢谢了~~~~~~~表述比较啰嗦,望牛人解答~~

网友:
    对数组遍历,计算$d=$array[n+1]-$array[n],

$d=0代表一对
$d=1代表顺子
$d>1代表杂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这样是针对两个元素挨着的时候,如果隔一段有两个挨着,再隔一段有三个挨着,再隔一段有5个挨着,怎么分别放到不同的数组中去呢?谢谢

楼主:
写了一下,生成的杂牌数组和顺子数组,需要再进一步处理,仅仅取相邻两个值的差还不太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了一下:能出来结果,但是数组里面会有重复的数字,请大家看看:
#!/usr/bin/perl -w
@array = qw(2 3 4 5 7 9 11 13 14 29 30 32 33 34 35 37 39 41 42 49);

my(@array_interval, @array_adjacenct, %hash);
my $i_array = 0;
for ($i = 0; $i < $#array; $i++) {
      if ($array[$i+1] - $array[$i] > 1) {
          push (@array_interval, $array[$i]) if ($array[$i] -$array[$i-1] > 1);
      } elsif ($arrar[$i+1] - $array[$i] == 1) {
          if ($i_array > 0) {
              if (($array[$i] -$array[$i-1]) == 1) {
                   $array_adjacent[$i_array] = $array_adjacent[$i_array] . "*" . "$array[$i]" . "/" . "$array[$i+1]";
                   $i_array++ if (($array[$i+2] - $array[$i+1]) > 1);
              } else {
                   $array_adjacent[$i_array] = "$array[$i]" . "/" . "$array[$i+1]";
                   $i_array++ if (($array[$i+2] - $array[$i+1]) > 1);
              }
          } else {
              $array_adjacent[$i_array] = "$array_adjacent[$i_array]" . "*" . "$array[$i]" . "/" . "$array[$i+1]";
              $i_array++ if (($array[$i+2] - $array[$i+1]) > 1);
          }
       } else {print STDERR "Error found!"; }
}

print ....

网友:
回复  chanshi634

    写了一下:能出来结果,但是数组里面会有重复的数字,请大家看看:
#!/usr/b ...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出来的结果里面有重复的数字,还没想好怎么去掉~~~或者是最后再单独处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t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果然是版主,我后来debug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后来就是sort解决的,哈哈,版主太牛了!我改了没有再往上发,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