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怎么结束单个仿真进程?

楼主(2013-12-12):
同时在运行两个spectre仿真,一个大概已经跑完了,出波形的时候卡住了……卡了几个小时了也没有变化……而另一个已经运行了两天多了,所以不想重启icfb……请问可不可以只结束崩溃的那个仿真呢?不需要重启cadence或者电脑?非常感谢!

网友(2014-06-13):
最后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4-07-14):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
按照仿真启动时间,通过杀进程来结束仿真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仿真启动时间?ps -a会出现当前所有进程,但是显示的时间基本都是00:00:00,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