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 燈珠有沒有高壓規格??

楼主(2013-12-13):
LED 燈珠有沒有高壓規格??

如是10顆LED
或是 15  or 30 led ide

高压LED驱动电源即将成为主流

LED大功率灯珠照明市场今天之所以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吸引了这么多人的关注,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方面:

第一,它的市场够大;

第二,今年底或明年初,LED大功率灯珠照明市场的元年就将来到,亦即LED灯珠照明灯具占总体照明灯具的比例将超过10%

第三,与白炽灯、荧光灯和节能灯市场基本上被GEPHILIPSOSRAM等少数几家供应商垄断不同,今天这些大功率灯具供应商生产的LED照明灯具只占全部灯具市场的10%左右,亦即LED大功率灯珠照明市场还不是一个垄断市场,大家都还有机会。

不过,今天大多数LED芯片供应商面临一个出局的危险,因为他们现在生产的低压LED芯片将越来越难以卖进LED大功率灯珠封装厂家。为什么呢? 因为高压LED灯珠出现了,高压LED灯珠相比低压LED灯珠有二大明显竞争优势:

第一,在同样输出功率下,高压LED灯珠所需的驱动电流大大低于低压LED灯珠。如以CREE的高压4WLED灯珠XLampXM-LHVW为例,它的正向压降高达100V,也即它只需40mA驱动电流就可以输出4W功率,而普通正向压降为3V1WLED灯珠,需要350mA驱动电流才能输出1W功率,因此同样输出功率的高压LED灯珠在工作时耗散的功率要远低于低压LED灯珠,这意味着散热铝外壳的成本可大大降低。

第二,高压LED可以大幅降低AC-DC转换效率损失。以8W输出功率为例,如果采用正向压降为100V4W高压LED灯珠,输出端可以采取2串配置,2个串联LED的正向压降为200V,也就是说只需从市电220V交流电(AC)利用桥式整流及降20V就可以了。但如果我们采用正向压降为3.2V1W低压LED,即便8个串在一起正向压降也不到30V,也就是说需要从220VAC市电降压到30VDC。我们知道,输入和输出压差越低,ACDC的转换效率就越高,可见如采用高压LED,变压器的效率就可以得到大大提高,从而可大幅降低AC-DC转换时的功率损失,这一热耗减少又可进一步降低散热外壳的成本。

高压LED灯珠,其配套的LED驱动电源,具有一种高压小电流的特点,无论是使用隔离型驱动电源还是非隔离型驱动电源,都具有高效率的特点。从灯具特点和系统成本考虑,可以选择合适的驱动类型的电源:

第一,使用非隔离型LED驱动电源,对8W产品,以现有的电源方案,可以做到93%以上的效率,方案简单,成本低。但是,由于非隔离方案,导致UL安全认证难以通过的缺陷。虽然非隔离驱动电源成本低了,但用于满足UL安全标准的灯具所采取的安全绝缘成本就高了,系统成本未见降低。

第二,易光科技经过研究,用一种新型的隔离型驱动技术,对8W16W24W36W的高压LED电源,最大效率分别可以达到92%93%93%94%,不仅满足高压LED灯珠的高效率驱动要求,同时满足隔离型驱动,UL安全认证易于通过。同时满足高功率因数95%以上,低THD20%以下,满足DLC标准。

因此,如采用高压LED灯珠来开发LED通用照明灯具产品,总体功耗可以大大降低,从而大幅降低对散热外壳的设计要求,如我们可用更薄更轻的铝外壳就可满足LED灯具的散热需求,由于散热铝外壳的成本是LED照明灯具的主要成本组成部分之一,铝外壳成本有效降低也意味着整体LED照明灯具成本的有效降低。

由此可见,高压LED灯珠可以带来LED照明灯具成本和重量的有效降低,但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大幅降低了对散热系统的设计要求,从而有力扫清了LED照明灯具进入室内照明市场的最大技术障碍。因此,高压LED灯珠将主导未来的LED大功率灯珠照明灯具市场。

易光新技术的高压LED驱动电源,为即将到来的高压LED灯具的驱动提供了保证。

DELTA

AC & HV LED 晶粒制作技术简介

誰能幫忙傳上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台达的电源的确做的很牛啊,不过高压LED灯珠这个新玩意,估计还得一段时间才能起量,都研究好久好久了。。。。 AC_&_HV_LED_晶粒制作技术简介.ppt (14.53 MB , 下载次数: 56 )

楼主:
聽說現在便宜 LED 燈都阻容式
便宜

很便宜 ..

如果AC LED 開發成功就是 AC LED +  限流方式 .

网友(2014-02-14):
回复 楼主:

    low cost 下
只有 linear driver 能活吧

楼主(2014-04-08):
回复 网友A:

    好像 led die 如果 area large 可以 3.3v 180~250ma  /per_die .
  backlight LED die 好像都還是 3.3 or 6.6v .

但是相比高壓 LED  12v  60ma .好像 串四顆 led 會比較貴.

网友:
led power 很亂

isolation => PSR  SSR
non-iso => high side buck 方式一堆.還有 內建UHV

linear 也一堆.

网友:
嗯,我也感觉高压LED除了器件工艺问题,供电电路的稳定性也很有挑战。值得以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