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随机化求助

楼主(2013-12-13):
请大神帮帮忙,我看一段代码的时候在较高级别的vsq里面对transaction的里面的数据进行了randomize()with的随机化,但是在sq里面有do with来配置数据,是不是顶层的配置就覆盖了底层的,使用底层的uvm_do_with的失去作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在vseq里面执行的transaction是最终会交给virtual seuencer的, 一般这个virtual sequencer 是不会被任何driver使用的, 所以最终你的transaction 不会被正确的执行,
virtual seq 一般是放其他的agent 或者 env的seq的,不是放具体的transaction的地方

网友(2014-05-27):
回复 楼主:

    你描述的不够具体,如果你的两次约束可以正确执行的话,随机化过程是并行的,与它所在的层次没有关系,所以你的两次constraint应该是叠加,求“与”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