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候出现TVF preprocessor error

楼主(2013-12-13):
在验证I/O单元的lvs的时候,(都是smic提供的文件,smic018)尝试过很多的lvs规则文件来验证,刚开始几个规则文件的话还能跑通(这里跑通是指流程能通过,但是跑出来的结果有错误),换了规则文件(.lvs_XRC)后出现了这样的错误,TVF preprocessor error : ERROR -- invalid command name "::device::enclosure_measurements -base ngate -measurement pwell -orient nsd -max_par 5 -max_per 5" invoked from within "::device::enclosure_measurements -base ngate -measurement pwell -orient nsd -max_par 5 -max_per 5"。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看到网上有一个类似的错误,是说将calibre的version升级一下,请问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2014-05-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啦,请问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验证他们提供的IO的LVS时候,将他们标注的名字的冒号去掉,比如说VSS:改成VSS,然后将同一个单元中的VDD VSS各自用metal连起来,这样才能验证,不过验证通过之后要回复原样,省得别人调用的时候不能用了

网友:
升级calibr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