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单元的lvs报错

楼主(2013-12-13):
smic18工艺,对IO单元layout进行LVS时候,无法通过,所有的文件都是smic提供的,他们自己的东西怎么会通过不了呢,尝试了好几个lvs规则文件,报错都是一样的,错误类型有1·报vdd 、vss、vdd33、VSSD的错误,还有就是,在layout上标注的电源地的名字后面都加了:,比如说layout上标注vdd的时候是vdd: vss在layout上标注的是vss: 是不是IO单元的lvs过程跟普通的单元的lvs过程不一样,要修改什么地方吗。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想抽取layout的寄生参数,进行仿真,现在连lvs都过不了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将所有的label层的后面的冒号去掉,并且在版图上用metal将所有的VDD33 VSSD各自连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你要看看metal上的label, 反正我感觉fab提供的这些,到时候这些个都得改,总之,layout不用动,但是label都少不了要改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alibre lvs验证有通过冒号做为虚拟连接的验证方式的。你看看option

楼主(2014-01-14):
好的,谢谢版主了

网友(2020-11-16):
引用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将所有的label层的后面的冒号去掉,并且在版图上用metal将所有的VDD33 VSSD各自连连接起 ...

你好,请问这个冒号怎么去掉啊,是在layout里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