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se例化fifo的问题

楼主(2013-12-13):
用ise例化fifo,256进,64出,怎么能让低位的64位先出来,然后是127-64,最后是最高的64位?

网友:
这个是并转串吧,没见过FIFO能实现过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assign din = {data_in[63:0], data_in[127:64], data_in[191:128], data_in[255:192]};

网友:
好像本身就是这个顺序的啊,要是有出错,做个简单的转换,如LS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