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获取环境变量

楼主(2013-12-13):
各位:       我知道在perl中,%ENV是存放环境变量的。然后有个环境变量TOOLS,我在perl中用

  1. print "$ENV{'TOOLS'}\n";

完全OK,而使用

  1. my $tool_dir=$ENV{'TOOLS'};

则提示: Global symbol "%ENV" requires explicit package name at my.pl
为什么呢?

网友:
print_env.pl:
----------------------------
use strict;
my $e=$ENV{'var'};
print $e."\n";
-----------------------------

:>export var="test"
:>perl -w print_env.pl
test
:>

我这样写的话没有发现你遇到的问题呀?

楼主(2014-01-15):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奇怪,我换到同事的电脑上跑就没事,但是两台电脑的perl的版本是一致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