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全差分电路怎么仿真开环特性?

楼主(2013-12-13):
就带上实际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仿运放,仿开环,电路怎么搭?失调怎么测?

网友:
如果你的工作点正确,就是共模电平稳定不需要时间,那么可以直接采用闭环仿真开环的方式ac仿真
否则可以考虑pac

网友:
失调仿不出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是后仿真,必须带上共模反馈,且必须在瞬态下经历几个时钟周期才能共模稳定,稳定后才能仿真交流特性。所以要在瞬态的情况下同时仿真开环交流特性,是不是只能用PSS+PAC了?问题是要仿开环特性,瞬态仿真时要以开环仿,是吗?关键开环是不是指什么反馈都不加,直接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 .op 40u          .tran 10n 40u

网友(2018-09-03):
同学解决了吗?请问你是怎么搭建的电路???

网友(2019-02-14):
请问具体电路是怎么搭建的呀?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