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如何处理port name里处于中间位置的方括号和下划线

楼主(2013-12-13):
碰到一个问题,block的port name为abc_1__Out, ICC写gds时写出来的text成了abc[1]_Ou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有同事提醒说用change_names, 但是用了之后还是如此。LVS时port name就对不上了。

网友:
Change name 是由option的,不知道你改过没有,要是没有man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