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lock 收timing与top看到的timing 不一致,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2-13):
亲爱的各位大神!在做一个项目时,因为设计的原因top的clock在进入block之前已经有分过频(320分160分80),然后这些clock从不同port进入block.这样block在收timing的时候就不能看到top里面这些clock的skew,及derating的影响。导致block timing收掉,但是从top看block里面还是有violation.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既可以把top里面的skew反应在block上,又可以把derating的影响也反映出来。
万分感谢!

网友:
在进入block的port处creat clock然后set clock latency和set clock uncertainty 再后面加buffer后create generate clock不知道行不,能进去不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block已经有在进入block的port处creat clock长tree。block里面有试着设set clock latency -source把对应clock在top里的长度贴到block的tree上。但是dreating并不会算贴上去的这段值。

网友:
把clock之间的uncertainty设大一些,大概分叉之后的tree latency*derate+原来的uncertainty

网友A:
这个是由于OCV影响造成的,最好的方法是在顶层把分频点放到模块端口,使的在顶层分叉部分越短越好,然后模块分频时钟之间预留margin fix timing

网友:
用margin来cover ocv。 算出大概的ocv是多少先。
用手来把clock之间的violation搞掉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自己觉得把clock之间的uncertainty设大一些是个好方法。

楼主:
设大uncertainty可以把derating的差别反映出来,另外还想把top中对应的clock的latency以source delay的方式贴到block中对应clock上,这样是不是可以把top中对应的skew也反映出来。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于OCV影响造成的,最好的方法是在顶层把分频点放到模块端口,使的在顶层分叉部分越短越好,然后模 ...

请问您说的ocv 效应是影响在具体哪里了呢?我现在有点不明白同一条path violation 在top 和block 为什么会有微小的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