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的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的相位欲度太高,GBW太小???

楼主(2013-12-13):
(图片)

网友:
69度 的PM  嫌小? why?

网友:
相位裕度还好,考虑到layout寄生,实际会变小的

网友:
1KHz 以内 已经发生震荡了吧 gain>0dB@-180Deg

网友:
这不是个才一级的的放大器吗!?

网友:
同上问,为什么是从-180往-270变化的相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位从-180度开始,想请问相位欲度怎么看的  我以为取绝对值-180度?   我不知道这种负的相位欲度怎么看   我是菜鸟,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是不是增益为负的,从180度或者-180度都可以,起始点不同,所以会有-270度,不知对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一级的啊   一级能满足性能就OK撒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记错了   GBW已经满足设计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    我就是不知道这种负的相位欲度怎么看呢,是直接加360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相位图后面不平滑,这个有影响吗??????????按理说单级放大器不存在补偿问题撒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想说一级的pm怎么才这么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加上周期2pi=360°
没有影响,你确认corner和mismatch下pm,bw都符合要求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是Corner下Mismatch下???我现在问题是增益不足,要求Av>5000,可是我只有53dB,调了下管子的W/L想改变管子的gm来提高增益,可是还是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有什么办法么|?是要采用二级运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确定 direct ->AC gain and phase 你选的是vinp 和vout。我觉得相移有多少是由pole 和 zero 决定的,这个电路显然有多个零极点。

楼主:
我搭建单位负反馈   测的是vinN和VOUT

楼主:
可是我的增益上不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只考虑gain:使pmos和nmos的输出电阻匹配,降低cascode管的vdsat,提高L都可以使gain提高

楼主:
我增大L,就变成上面的波形了,那我是不是在增大L的同时也要增大W,保持他们的比值不变呢,但是好像这样又没意义,诶。。。。

网友:
回复 网友F:

    MOS的小信号电阻知道跟什么有关吧?增大L肯定会有作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Av=gm*Rout,可以通过增大输入对管的W/L,并减小电流来实现Av增高。

楼主:
试过增大W/L,增益不明显,还是上不了70db,并且相位欲度还减小了

网友:
感觉你还是搞不清 运放设计指标的 几个参数是怎么调的。建议不要在这问了。还是好好看看书 认真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