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的Verdi3,总是报告0x3ec,然后自动退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4):
版本是2012.10, 求各位指点

网友:
license is not correct

楼主:
回复 2# phoenixson 那有没有办法生成比较稳定的license,或者能否暴力破解,使用patch,我用的verdi3 2012.10版本,按照novas_single的命令行方式生成的license,只有一次生成的是可用的,其余时候生成都无法启动verdi,他的license中ES string貌似有DIF或者ECC在保护在里面,修改ck也没有用,我的verdi要求的功能不多,只要能用ntrace和nwave可以debug UVM环境就行了,其他的高级功能其实也用不上

网友:
没有太好的方法,license肯定有问题,重新生成试试

网友:
没有ecc,找我之前发的帖子,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lic的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你之前的帖子,上面的说明是针对2011之前的版本有效,不知道对201210版怎么样,还有那两个附件具体怎么使用,能不能大概讲讲,多谢多谢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用hostid 为*.*.*.*生成 ES vendor string的 .src, 此文件需要和*.lpd搭配,然后用efalicgen生成需要的lic

网友:
VENDOR_STRING=ES=XXXXXXXXXXXXXXXXXXXX" ES mismatch